[求助] gds的map文件修改?

楼主(2014-07-31):
想请问一下我的数字版图gds倒出来之后的map文件中的layer purpose需要修改吗,模拟版图那边说不认,需要把

map文件

map文件

红色标记的部分需要用drawing把它替换掉吗?还有datatype需要修改吗?
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NAME M1/NET的layer number要修改成几?就是说和tf文件中的那个项对应?

网友:
不要被误导了,红色那列是 obj type, 跟 virtuoso 的 map file 不一样, NAME 那行是 label
在 online help 那里 search map file format

楼主:
红色那一行不是layer purpose吗?NAME M1/NET这样的label在修改的时候layer number修改成几呢?
   麻烦请问一下online help在哪里呢,

网友:
你是pr edi 的gds map, 模拟的virtuoso layer map, 牛头不对马嘴,2个东西,

网友(2015-12-31):
怎么得到stream out的map文件?

网友(2021-05-07):
您好,版主,我想请教一下,我用Cadence Virtuoso 导出的gds文件是那种@@@@@@@@@@的格式如何才能转换成为文本格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