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使用calibre提取spef的问题

楼主(2014-07-31):
请教各位大神,由于缺少starRC必要的文件,我用calibre提取icc后gds的spef,然后再用pt做时序分析。
在calibre中将.v转成了cdl格式,cdl和.v的线名是一样的,然后用cdl和版图做了lvs,接着提取spef,设置了gate_level级,也写了hcell,并且输出文件格式选了spef+Primetime,但是输出的spef没法在PT中实现反标。PT报错:error:could not resolve net 'inst_A/inst_B/U1/net1'。最后一个都没反标上去,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生成的spef文件部分如下:
inst_A/n1
0/6634
0/6625
0/6627
inst_B/n2
inst_C/n3

其中有0/6634这类信息,在PT中会报错invalid capacitor (0/6634: A2 5.09932e-05) on net inst_A/n1。请问为什么会产生0/6634这类信息呢?PT好像并不能识别它们

网友:
DESCRIPTION – WPC v1.0 Compliant Communication
The bq5101x is an advanced, integrated, receiver IC Control
for wireless power transfer in portable applications.
– Output Voltage Conditioning
The device provides the AC/DC power conversion
– Only IC Required Between RX coil and 5V
while integrating the digital control required to comply
DC Output Voltage with the Qi v1.0 communication protocol. Together
with the bq500210 transmitter controller, the bq5101x • Dynamic Rectifier Control for Improved Load
enables a complete contact-less power transfer Transient Response
system for a wireless power supply solution. By
• Supports 20-V Maximum Input
utilizing near-field inductive power transfer, the
• Low-power Dissipative Rectifier Overvoltage receiver coil embedded in the portable device
Clamp (V OVP = 15V) receives the power transmitted by the transmitter coil
via mutually coupled inductors. The AC signal from
• Thermal Shutdown
the receiver coil is then rectified and regulated to be
• Single NTC/Control Pin for Optimal Safety and
used as a power supply for down-system electronics.
I/O Between Host
Global feedback is established from the secondary to
• Stand-alone Digital Controller the transmitter in order to stabilize the power transfer
process via back-scatter modulation. This feedback is
• 1.9 x 3mm DSBG or 4.5 x 3.5mm QFN Package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Qi v1.0 communication
protocol supporting up to 5W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S
The device integrates a low-impedance full
• WPC Compliant Receivers
synchronous rectifier, low-dropout regulator, digital
• Cell Phones, Smart Phones
control, and accurate voltage and current loops. The
• Headsets entire power stage (rectifier and LDO) utilize low
resistive NMOS FET’s to ensures high efficiency and
low power dissipation.

网友:
楼主能贴一下hcell的格式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两列标准单元名,如:
  AD2D1    AD2D1
   INV1       INV1
   AOI1       AOI1

网友:
太复杂了, 直接用icc write spef不就好了, 或者加点margin,直接用icc signoff也可以的

和pt signoff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好的,多谢,我现在就是用的icc来write spef,请问margin怎么加的?
而且,我发现icc和pt报出的时序违例不一致,有些icc中认为是setup问题的,pt没有报,对hold的报告也不一致。请问哪个更可靠些?

我使用的pt是2009版本的,用fix_eco_timing后,插入的buffer特别多,多的有些离谱,超过了要求的面积,返回icc就没法完成插buffer,是不是这个版本的pt的fix_eco功能还不够完善?

我是新手,多谢指导了

网友(2016-01-29):
谢谢你们的介绍,我也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