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报的hold/path violate违例

楼主(2014-07-31):
pt报了很多,下面是其中一条,  Startpoint: qb_reg_reg[1]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mos_clk)
  Endpoint: cal_inst/ierror_reg[9]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mos_clk)
  Path Group: cmos_clk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mos_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0.52       0.52
  qb_reg_reg[1]/CK (HGSCL4NM_SFFRB_B)                     0.00       0.52 r
  qb_reg_reg[1]/Q (HGSCL4NM_SFFRB_B)                      0.49       1.01 f
  cal_inst/qb[1] (cal_func)                               0.00       1.01 f
  cal_inst/U386/O (HGSCL4NM_INV_A)                        0.20       1.21 r
  cal_inst/U372/O (HGSCL4NM_NR2_A)                        0.13       1.34 f
  cal_inst/U371/O (HGSCL4NM_OAI23_A)                      0.28       1.62 r
  cal_inst/U370/O (HGSCL4NM_AN2_A)                        0.22       1.84 r
  cal_inst/U368/O (HGSCL4NM_OAI22_A)                      0.16       2.00 f
  cal_inst/U367/O (HGSCL4NM_AN2_A)                        0.20       2.20 f
  cal_inst/U366/O (HGSCL4NM_OAI22_A)                      0.21       2.41 r
  cal_inst/U365/O (HGSCL4NM_AN2_A)                        0.21       2.62 r
  cal_inst/U363/O (HGSCL4NM_OAI22_A)                      0.16       2.78 f
  cal_inst/U362/O (HGSCL4NM_AN2_A)                        0.19       2.97 f
  cal_inst/U361/O (HGSCL4NM_OAI22_A)                      0.21       3.19 r
  cal_inst/U360/O (HGSCL4NM_AN2_A)                        0.21       3.40 r
  cal_inst/U358/O (HGSCL4NM_OAI22_A)                      0.17       3.57 f
  cal_inst/U356/O (HGSCL4NM_ND2B_A)                       0.20       3.77 f
  cal_inst/U353/OB (HGSCL4NM_MXL2_A)                      0.11       3.88 r
  cal_inst/U352/O (HGSCL4NM_ND2_A)                        0.24       4.12 f
  cal_inst/U345/O (HGSCL4NM_INV_A)                        0.20       4.32 r
  cal_inst/U344/O (HGSCL4NM_ND2_A)                        0.16       4.47 f
  cal_inst/U338/O (HGSCL4NM_NR2_A)                        0.15       4.62 r
  cal_inst/U337/O (HGSCL4NM_ND2_A)                        0.15       4.77 f
  cal_inst/U254/O (HGSCL4NM_NR2_A)                        0.19       4.97 r
  cal_inst/U208/O (HGSCL4NM_NR2_B)                        0.25       5.22 f
  cal_inst/U201/O (HGSCL4NM_INV_A)                        0.31       5.52 r
  cal_inst/U200/O (HGSCL4NM_AOI22_A)                      0.20       5.73 f
  cal_inst/U197/O (HGSCL4NM_XNR3_A)                       0.64       6.36 f
  cal_inst/U196/O (HGSCL4NM_INV_A)                        0.11       6.48 r
  cal_inst/U195/O (HGSCL4NM_OAI2222_A)                    0.30       6.78 f
  cal_inst/r701/B[1] (cal_func_DW01_add_0)                0.00       6.78 f
  cal_inst/r701/U1_1/S (HGSCL4NM_FA_A)                    0.94       7.71 r
  cal_inst/r701/SUM[1] (cal_func_DW01_add_0)              0.00       7.71 r
  cal_inst/U84/O (HGSCL4NM_AOI2222_A)                     0.37       8.08 f
  cal_inst/U80/O (HGSCL4NM_ND2_A)                         0.15       8.24 r
  cal_inst/r31/B[1] (cal_func_DW01_addsub_0)              0.00       8.24 r
  cal_inst/r31/U9/O (HGSCL4NM_XOR2_A)                     0.31       8.54 f
  cal_inst/r31/U1_1/CO (HGSCL4NM_FA_A)                    0.69       9.23 f
  cal_inst/r31/U1_2/CO (HGSCL4NM_FA_A)                    0.35       9.58 f
  cal_inst/r31/U1_3/CO (HGSCL4NM_FA_A)                    0.35       9.93 f
  cal_inst/r31/U1_4/CO (HGSCL4NM_FA_A)                    0.35      10.27 f
  cal_inst/r31/U1_5/CO (HGSCL4NM_FA_A)                    0.35      10.62 f
  cal_inst/r31/U1_6/CO (HGSCL4NM_FA_A)                    0.35      10.97 f
  cal_inst/r31/U1_7/CO (HGSCL4NM_FA_A)                    0.35      11.32 f
  cal_inst/r31/U1_8/S (HGSCL4NM_FA_A)                     0.41      11.73 r
  cal_inst/r31/SUM[8] (cal_func_DW01_addsub_0)            0.00      11.73 r
  cal_inst/U273/O (HGSCL4NM_INV_A)                        0.18      11.91 f
  cal_inst/U272/OB (HGSCL4NM_MXL2_A)                      0.14      12.05 r
  cal_inst/r712/B[9] (cal_func_DW01_sub_0)                0.00      12.05 r
  cal_inst/r712/U2/O (HGSCL4NM_INV_A)                     0.14      12.19 f
  cal_inst/r712/U2_8/CO (HGSCL4NM_FA_A)                   0.68      12.87 f
  cal_inst/r712/U2_9/O (HGSCL4NM_XOR3_B)                  0.27      13.13 f
  cal_inst/r712/DIFF[9] (cal_func_DW01_sub_0)             0.00      13.13 f
  cal_inst/U5/O (HGSCL4NM_AOI22_A)                        0.17      13.30 r
  cal_inst/U4/O (HGSCL4NM_INV_A)                          0.10      13.40 f
  cal_inst/ierror_reg[9]/D (HGSCL4NM_SFF_B)               0.00      13.40 f
  data arrival time                                                 13.40

  clock cmos_clk (rise edge)                              5.00       5.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0.25       5.25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6       5.32
  clock uncertainty                                      -0.10       5.22
  cal_inst/ierror_reg[9]/CK (HGSCL4NM_SFF_B)                         5.22 r
  library setup time                                     -0.11       5.10
  data required time                                                 5.10
  ------------------------------------------------------------------------------
  data required time                                                 5.10
  data arrival time                                                -13.40
  ------------------------------------------------------------------------------
  slack (VIOLATED)                                                  -8.30

如果是插入buffer解决我感觉不现实,是不是我哪里综合出错了,spef是calibre提的,工艺库不支持wire——lode model.
或者是我应该怎么改,多谢了

网友:
这个是setup report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发现是calibre到处spef我好想做错了,我的做法是昨晚drc和lvs之后用pex提取门级网标,里面hcell用作了,但是也没找到,我查到lvs好像可以生产hcell,但是具体的命令没查到,您能给我说一下么,谢谢

网友:
没试过这个功能,帮不了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也试过用starrc提过参数,lef/def的时候缺map文件,这个提供的是给milkyway使用的,我想用milkyway提参数,又不知道什么是milkyway 的database是什么。。。您知道么

网友:
milkyway database 是ICC的PR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d多谢您的回答。我已经感觉很无力了,calire提取文件加载xcell之后,提出的spef文件里面仍有管子,而且文件里面都是序号,没有名字,也不知道哪里设置错了数字水好深

网友:
没有用calibre抽spef,不过感觉你抽取的spef是transistor level的,你试试看有没有option设置是gate level的。找calibre manual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选的是gate level ,也加了xcell但是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准备放弃calibre用starrc了,问题是starerc没提供lef/def的map文件,只提供了给milkyway的map.要写的话我不知道格式,您知道相关的格式或者例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