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C inset DFT 插入的clcok controller端口全部悬空,怎样解决

楼主(2014-07-31):
在try OCC 流程,使用的是 DFT-inserted OCC controller and clock chain;
inset_dft 之后,OCC controller 和clock chain 都已经出现在netlist中,但是,问题来啦:
  OCC controller 和clock chain 的端口都是uncennected, 全部悬空,根本没有插到时钟链上!!

  问题描述如上,稍后贴出代码及脚本,请各位专家不吝赐教,拜谢!

楼主:
RTL:
    module top(
     TESTMODE,
    pllbypass,
    resetn,
    testclk,
    refclk,
    test_si,
    test_se,
    test_so,
   .....
  );
    pllclk   u_pll(refclk, clk1x,clk2x,clk3x, .....  );  //手动生成的,只包含端口定义, PLL.db

    M1   u1(.inputclk(clk1x), ...... );
    M2   u2(.inputclk(clk2x), ...... );
    M3   u3(.inputclk(clk3x), ...... );
...

endmodule

楼主:
脚本:

2-1

2-1

2-2

2-2

楼主:
结果:
端口全部悬空,如图

楼主:
看上去是脚本设置的问题,不过,昨天花了一天时间,尝试不同设置,依然没效果。。。。。。。

楼主:
已解决,name rule 引起的问题, OCC流程本身没问题,可用

网友(2024-04-04):
引用 楼主:
已解决,name rule 引起的问题, OCC流程本身没问题,可用

命名规则具体指的是什么错误啊,我这post drc一直提示我找不到一条线和pll源的cell pin,图形界面时候occ控制器输出时钟也没链接到内部时钟端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