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助,关于ISE 调用modelsim

楼主(2014-07-31):
试了很多篇,百度了很多次,都解决不了,求大神帮忙。不胜感激情况:64位win7的环境下  ISE14.5+modelsimSE10.2c 2个都破解成功并可以单独运行,当我在ISE14.5里面调用modelsim的时候,一开始会出现一个对话框,什么预编译失败,建议添加环境变量什么的,然后百度之后,设置好环境变量,也运行了Simulation Library Compilation Wizard和Compile Simulation Libraries进行元件库的链接,还有那个ini文件的添加我也做了,之后再回到ISE 调用modelsim的时候,那个预编译的对话框没有了,顺利进入modelsim,但是出现了下面3个错误
** Error: Library std not found.
# ** Error: VHDL Compiler exiting
# ** Error: D:/modeltech64_10.2c/win64/vcom failed.
请问下各位大神有什么解决办法,不胜感激,百度了很多方法都没解决。。。
程序应该没问题,在compiled HDL simulation libraries 的时候出现了如下警告
WARNING:Compxlib - Compxlib could not copy 'D:\modeltech64_10.2c\modelsim.ini' to 'd:\Xilinx\14.5\ISE_DS\ISE\vhdl\mti_se\10.2c\nt64/D:\modeltech64_10.2c\modelsim.ini' due to some problems in the copyoperation. The compilation will continue without
   copying.

求救求救,先感谢各位。。。原来都是Altera+Verilog的,现在转到Xlinx+VHDL,入手感觉有点难。

网友:
估计是环境变量没搞对,还有你可以试试把modelsim.ini拷到工程目录下在试试,对了,看看调用仿真库的路径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环境变量应该没出错(猜的),因为那个错误显示是,连接不到库。调用modelsim的时候看到右边的库,都有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调用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哪个modelsim.ini   ISE 下面的还是modelsim下面的?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ise的,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只能每次建一个工程拷过来一个.ini

网友:
库没有添加。找到"<ISE的安装目录>\ISE_DS\ISE\bin\nt\compxlibgui.exe"运行compxlibgui.exe添加相关库到modelsim,网上这个方法试了吗

网友:
单独仿真不是挺好的吗,干嘛要调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

网友(2015-05-1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ise14.7+modelsim10.2c,目前没解决。。。
ps:既然已经运行了Simulation Library Compilation Wizard,为何还需要运行Compile HDL Simulation Libraries?我觉得它俩的作用是一样的呀

网友(2015-06-1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 ** Error: Library std not found.
# ** Error: VHDL Compiler exiting
# ** Error: D:/modeltech_10.1a/win32/vcom failed.
# Error in macro ./sim.do line 49
# D:/modeltech_10.1a/win32/vcom failed.
#     while executing
# "vcom  ../sim/sim_fli.vh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