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时怎么给生成的rst信号设置dont_touch attribute

楼主(2014-07-31):
就像下面这段代码,rst_i为输入端口,但是它生成了两个复位信号rst_ii和rst,在该模块中,实际起到复位作用的都是rst_ii和rst信号,那我该怎么给rst_ii和rst信号设置属性呢?例如set_dont_touch [get_ports {rst_i}]这种的?
input    rst_i,
reg      rst_ii;
always @ ( posedge clk) begin
    rst_ii <= rst_i | ~phy_init_done_i;
end
assign    rst = rst_ii | ~rrsht_init_done | ~wrsht_init_done ;
还望高手赐教,thanks a lot!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综合阶段,一种设置方法应该可行:
set_falst_path -from rst_i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set_false_path通常用在异步时钟信号及rst信号之间,但是不知道起什么作用?多谢!

网友:
   就是无视以rst_i为起点的整个reset网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啦!

网友:
回复  东方之子yj

    多谢啦!
引用 网友B:

   客气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