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 floorplan问题请教

楼主(2014-07-31):
目前在做一个block ,里面有个analog 是L形状的。memory数量挺多的,就想试着用floorplan->automatic floorplan->plan design
先大概摆下。但是memory都会被推离analog ,看着好象是把analog認成了一个大方形。自己手动把一些memory 摆在analog 边上,automatic 之后还是会被推远。但是到icc之后,就是正常的。想请教各位下,这种现象在encounter 里面是什么原因哪?
如果我有描述不清楚的地方,大家可以再问我

楼主:
请教啊~~~~各位高手

网友:
手摆好吧, 自动摆不行的, edi还没有到能够自动floorplan可以取代人工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