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vm 随机方法 功能覆盖率

楼主(2014-07-31):
当功能点比较多的时候,大家都是如何统计功能点的?    因为在做了相应的约束之后,某些功能点命中的概率很高,某些功能点却往往之后出现一次。这就要求随机的次数来提升功能覆盖率。不过这增加了时间的消耗。。。大神讲讲你们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
有fpga相关的岗位,你有兴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情况?可以介绍一下内容不?

网友:
先用伪随机狂轰滥炸一遍,剩余的可能就要写焦点激励逐一歼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作地点 西安 世界500强公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公司,主要做什么产品,待遇怎么样

楼主:
先用伪随机狂轰滥炸一遍,剩余的可能就要写焦点激励逐一歼灭了。

我现在的做法是将模块内部的寄存器按照功能列举出来,采用交叉覆盖率的方式模块的功能进行覆盖率统计。
比如一个寄存器有十种配置可能,另一个寄存器有60种配置的可能,这两个寄存器的每种组合都是很重要的。
方法是将寄存器的值读取出来,保存在两个变量中,然后对这两个变量进行统计即可。一共有10*60=600功能组合,当然功能组合是同时出现的。

楼主:
在统计功能覆盖点的时候,有些功能点出现的概率很大,有些非常小,我只是用的randc,没有做任何处理。

sv上说可以用solve before 改变解的分布。  除了这个还有其它方法吗?

楼主:
今天采用Questa进行了 模块的功能覆盖率统计。总共有60*60*24 一共86400个功能覆盖点。数据域一共分为三个。仿真了6个小时,功能覆盖率锁定在99.85%。查看了下覆盖率 report,发现有些功能点出现了上千次,有些功能点只出现了几次。尤其是在等最后的几个没有覆盖到的功能点时,很耗费时间。
在刚开始仿真时,功能覆盖率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随之时间的推移,功能覆盖率上升的趋势变得有些缓慢,越到最后,变化的就非常的慢。   还好达到了100%的覆盖率。  下次决定在给激励时改变一下随机种子试试。

网友(2015-10-27):
请问大神们,功能覆盖率模型到底是个什么模型?由什么组成?是如何建立的?

网友(2016-05-18):
再来学学

网友:
先随机撒网,再根据覆盖报告补刀

网友(2020-06-23):
引用 楼主:
先用伪随机狂轰滥炸一遍,剩余的可能就要写焦点激励逐一歼灭了。

我现在的做法是将模块内部的寄存器按照功 ...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每当准备采样的时候,就得把cross中包含的寄存器全部读取一遍吗,然后使其值更新,然后采样?

楼主(2022-08-04):
配置一次采样一次,当然视在保证功能正确的情况下收集覆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