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 switch, mos开关求助啊

楼主(2014-07-31):
这个是mos switch,请问大家,这种导通情况下,插入损耗是哪个啊,是s12还是s21?隔离度是s13、s31、s23、s32的哪个,麻烦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
插入损耗是s21, 不過s12也會近似
隔离度有分兩種, 一種是RFC to off port, 就是s31, 另一種是on port to off port, 就是s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