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HB里grant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4-07-31):
刚刚工作一周,看了AMBA2.0的spec文档,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有master1和master2.传输过程是master1切换到master2,在不定长的情况下,怎么知道master1的grant1信号什么时候下降,然后切换到grant2上升。如果是定长的话通过Hburset信号就可以知道。(不考虑arbiter里优先级的问题,也不考虑split的方式)只是想知道有没有一个信号像HBURST一样直接确定不定长传输什么时候结束,我看了文档也没有找到答案,很着急,主管让我回答他,求大神解答啊

楼主:
我又想了一下,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简化下。就是在不定长的情况下,如何确认master1的传输什么时候结束。

网友:
其实htrans这根信号才是比较重要的,如果没有trans就说明没有传输了。

网友:
如果你是做master的设计,可以通过自己设计一个counter来判断是否传输结束了,如果是slave就看trans信号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说没有htran信号,只是不知道下一个状态是什么,htran信号和haddr是对应的。因为是不定长的,所以你不知道下一个状态是不是NONSEQ,如果不是,继续传输。如果是,那么开始另一个传输,切换到master2,不过grant1下降需要一个时钟周期,由于是不定长的,所以没办法提前确认grant1在什么时候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是master的设计,因为要从master1切换到master2,但是不知道master1在什么时候结束,还有我是刚刚接触AMBA,不太懂你说的自己建立一个counter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们,我感觉你看的比较细,老板问的也很深,我这样跟你说吧!如果你是master,虽然是未定义长度的传输,比如INCR2,INCR3,但是你master自己内部是知道你每次传输的是是什么,处理起来跟INCR4这些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至于master1什么时候把grant丢掉,那是arbit的事,你要分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你说的我明白,master自身知道你在当前状态输出什么,但是在不定长的情况下master自身也可以知道你之后状态要输出什么吗。因为在定长的情况下,master可以通过HBURST信号得知你这个输出到什么地方结束,而不是通过自身得知的吧。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什么信号可以在不定长的状态下告知master输出在什么时候结束。还有Hlock信号得具体作用是是什么啊。我考虑了一种情况,就是在master1输出结束之后加上一个idle状态,这样如果在idel状态maste1r判定传输结束,grant1下降,下一个时钟切换到master2。不过我不知道master1在idle状态的时候是否可以判定master1的输出结束,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都看这个协议快两周了,现在答不上这个问题很着急,闹心啊,刚刚工作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未定长度的突发传输结束时,仲裁器不能预知何时改变仲裁。
    你就回答延迟一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找到答案了,我觉得应该是request1信号的结束,master1结束,不过我想知道request1在地址相位的什么时间段结束,应该是最后一个地址相位的开始还是最后一个地址相位的结束。

网友:
对于不定长的传输应该是每拍Req=Grant对应的,Arb可以通过Grant切换,只要满足时序即可,记得是两拍。

网友(2014-09-30):
楼上说的对,对未定长度的传输,主机应该持续请求,否则仲裁器不知道什么时候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