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关于create_power_switch_array 的使用错误 麻烦大神看下

楼主(2014-07-31):
在icc中 用到 create_power_switch_array 的时候 碰到了个下面这样的错误,不懂是怎么回事,第一次倒腾upf 的flow 麻烦大神给看下。
icc_shell> create_power_switch_array -lib_cell
{S40LL_12T_ss_0p99v_125c/HEADBUFTIE32_12T} \
                           -bounding_box { 0 0 2500 2500 } -voltage_area
DEFAULT_VA  -x_increment 20 -y_increment 20
Warning: Can not find power switch
S40LL_12T_ss_0p99v_125c/HEADBUFTIE32_12T, it might be a lib cell name.
(MTCMOS-27)
Info: Preparing hierarchy data ...
Error: Cannot find cell master
S40LL_12T_ss_0p99v_125c/HEADBUFTIE32_12T.FRAM. (CPSA-012)

网友:
get_lib_cells S40LL_12T_ss_0p99v_125c/HEADBUFTIE32_12T能得到么,

否则直接写 HEADBUFTIE32_12T吧,只是需要一个cell 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

网友(2019-12-2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还在不在eetop了。这个要先map_power_switch 再create_power_switch_arr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