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验证平台中参考模型

楼主(2014-07-31):
大家好,我搞了一个验证平台,里面也设计了reference model这个组件。但是根据理解的话,reference model的功能应该跟DUT的功能是一样的。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们在平台中是怎么去实现这个参考模型的,有什么常用的方法可以借鉴吗?
(个人认为,如果是系统级DUT比较大而且复杂的话,这个就相当于重新设计了一遍DUT,更加麻烦)

网友:
实现功能级模型即可,不需可综合,不用考虑时序,一般比写RTL要简单许多。

网友(2016-10-13):
同问,我也有如下的疑惑

网友:
在实现方法上尽量跟dut不一样最好。不用带时序最好,带时序反而不好,因为那样不就是另一个dut了,万一这个dut也错了呢。

网友:
DUT中处理一个tr需要一拍一拍的接收数据然后进行相应的处理
在ref_mdl中用一个for(int i=0,i < data.size ,i++)  直接处理这个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