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2014.01仿真时,提示server error.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31):
使用ADS2014.01仿真时,提示如下.怎么处理.谢谢!

(stdcmds.ael line 229, column 30) OPEN_SIMULATOR
server error

楼主:
谁能解答下,在线等.谢谢!

网友:
在仿真啥项目时发生的?schematic、EM...??

楼主:
schematic发生的.EM我都还没试,我重新安装了也不行.

网友:
是否引用了厂商的元件库、却没有将"Include"放进去?
** 若想迅速解决问题,请加强提问的技巧!我很厌烦用猜的!!!

楼主:
FOXMAN:
不是这样的.我使用一个简单的S PARAS测试,都通过不了.我用的是本身的原件.使用例子也是提示这样的.

楼主:
请看提示的.

楼主:
我使用这么简单的一个也是出现这样的

楼主:
就schematic会提示这个问题.EM我测试了一下,是可以仿真的.

网友:
看起来像是:
1-. license 有错!(license.lic 的内容有误或是环境变量设错位址)
2-. 和谐时覆盖的文档不全。

楼主:
这个License我也是在这个论坛中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简单,你把你的工程打包给
foxman_1

foxman_1来试试

楼主:
应该不是工程包的问题.我也是随意的建立的一个,关键是License.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试么,不试怎么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license跟上传的一样的。除了hostid,和hostname 不一样

楼主:
自己建的和自带的都不能运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你重新安装,然后用这个帖子的patchhttp://bbs.eetop.cn/thread-442564-1-1.html

楼主:
会不会有个path的环境变量导致呢?这里该怎么设置?

楼主:
我的电脑安装有allegro,所以不知道跟环境变量会不会有关系呢?

楼主:
重新安装系统搞定了。太辛苦了。

网友(2015-04-03):
真的只有重新安裝系統一途嗎?

网友(2015-06-03):
看看是不是杀毒软件自动误删了文件,从隔离区恢复就可以了

网友(2018-08-01):
2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