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哪里能下到Modelsim?

楼主(2014-07-31):
请教各位大侠,请问在哪里能下到Modelsim?我的系统是XP的32位的。谢谢!

网友:
咋个感觉没人回呢

网友:
上边搜索 输入modelsim   不就有了吗

网友:
我只说一句话,安装完以后一定要设置防火墙禁止软件联网,否则你会很痛苦的

网友:
百度搜索就能下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官网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