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弱的问一句:TSMC 的VIAEXCL layer 是什么?

楼主(2014-08-01):
求教: 如题,TSMC 的VIAEXCL  layer 是什么?

网友:
没用过TSMC的工艺,你可以查F提供的文档啊,应该有介绍的。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这种layer是不让via跑DFM

网友:
dummy via blockage , 在40nm 下才有,

以前65nm的时候是DMEXCLU,即dummy metal exclusion area ,

40nm以下,连dummy via也要加了,因此需要一些dummy via exclusion layer,

网友:
4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LVS有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tsmc18rf, 是不是就不需要加这个layer?

网友:
一般來說dummy都是工具撒出来的,在你不想撒dummy的地方盖DMEXCLU或Dummy via,dummy via 是可以造成短路的,但是不同于一般的VIA,会有包金属,Dummy Via只是孔,没有金属,不过一般在相邻两层金属之间才会撒出来dummy via。一般不手动补Dummy via,就不太可可能影响LVS,除非在不同底层分别撒dummy,然后你又在底层Block上面走线。

网友:
ignore吧,  。18um肯定不加dummy via的,不用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的很详细,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2020-11-16):
解释正确。我正在找一些层的定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