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般常用的10uF的电容的esr值最大和最小是多少?

楼主(2014-08-01):
就是在charger或LDO里用到的,谢谢!

网友:
可以上vishay官网找等效SPICE模型

网友:
希望LZ得到答案后能在这里公布下~~

网友:
十几m Ohm 上百m Ohm,这是指那些低ESR的Cap

网友:
高ESR的Cap 可能达几个 Oh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
看你用什么电容,电解电容几欧美都有
贴片陶瓷电容几十至上百毫欧,这个量级的可能贴片的用的多些
可以根据封装型号,性能需求等到分立器件供应商官网进行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