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sk已出,如何在encounter中只对最上层的两层metal做ECO route ?

楼主(2014-08-01):
已经tapeout, 发现top metal 要增大间距, 要重新route,
问一下, 我如果不想改动其他layer, 只对最上层的两层metal做ECO route, 可行吗?
刚改了一下tech lef,Design Import进来之后, 在NanoRoute里选ECO ROUTE, Frozen Metal ECO, 好像route没啥反应,
有没有哪位遇到过的,希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ecoroute啊, ecoroute -modify_only_layers top-1:t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样做的,
1.Design Import时换用新的tech lef
2.restore design, 调入final design
3.去掉最上两层的filler, 然后ECORoute
完了以后好像没啥变化, 哪里不对吗?

网友:
最重要就是 ecoroute -modify_only_layers top-1:top ,

你确信新的techlef被正确load了么,如果前面load了老的techlef,后面的新的lef就被ignore了,

网友:
2.restore design, 调入final design
把你改的tech lef覆盖了吧
你可以读入新的lef,然后读最终的def,然后再eco

楼主:
回复 网友A:
tech lef肯定是导入了,不过好像直接ecoRoute不行,
看了一下ecoRoute的说明, 说是必须先要ecoDefIn,
我就改了一下做法,
1.Design Import, 用新的tech lef, netlist用最后导出的.v
2.ecoDefIn, 实际上netlist和def是一样的,为了能进行ecoroute才做的
3.ecoroute -modifyonlylayers 5:6
然后route可以进行了, 不过......
route完了发现metal4怎么也被改动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谢谢
不过现在读入def进来做ecoroute,虽然设定了modifyonlylayers 5:6,
但metal4还是被改动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算了, 用globaldetailroute 吧,

setNanorRouteMode  -routeTopRoutingLayer 6 -routeBottomRoutingLayer 5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你这个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setNanoRouteMode -routeBottomRoutingLayer 5
setNanoRouteMode -routeTopRoutingLayer 6
globalDetailRoute
然后出现错误提示

error

error

不明白,定义的layer5 怎么会和layer1有冲突呢?
必须要设置等于或小于已经有的最底层的layer,这咋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要分析下,m4是否不可避免的被修改掉。如果改动较大的话,被动到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metal5利用率比较高,局部比较拥挤,
metal6整体改动,本来想metal5也跟着改的话差不多应该就可以了,
现在看来不行啊,metal4看上去动的还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嗯,改几层metal/via解决问题,还是基于设计本身吧。如果网表动的很少的话,那改动就是很少,否则,多动几层也是必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这个情况,网表没有任何改动的,
因为现在top metal加厚了,间距和宽度就不够了,所以要让top metal按照放大的尺寸重新route一下,
而且因为担心如果只改top metal的话,route会很困难,所以又把top-1 metal也放出来,允许改动,
没想到还是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ecoRoute 时,如何强制指定route layer,其他不指定的一律不动,即使route不过也不能动?
-modifyOnlylayer好像不怎么管用,还是会动到其他层,那样就不好控制了啊

楼主:
setNanoRouteMode -routeEcoOnlyInLayers
这个可以吗,
请两位高手看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你有具体数据在手里,各种方案试一下就行了,单纯依靠经验判断没用。
单纯DRC不考虑timing影响的话
如果top metal的利用率不高,也许只改top metal width就可以了,它的加宽不会影响到已有的绕线的前提下。
如果加宽影响到已有绕线,metal需要动位置,那可以猜想top -1 metal也会动位置,因为top via的位置也会动;
top-1 metal的位置动了,并且利用率挺高的变动挺大的话,适当考虑,via和top-2的变动情况。
毕竟这个routing的congestion情况是不能泛泛讨论的,所以你就根据各个命令约束情况试一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意见,呵呵
刚开始我也是认为top metal拉拉开距离,应该问题不大,最多top-1也跟着改一下,当然,via也是要动的,
不过可能局部太拥塞了,route不出来,好吧,那我就把top-2也放出来,
setNanoRouteMode -routeEcoOnlyInLayers 4:6
上面这个好像是强制性的
globalDetailRoute
这样错误少了很多,接近目标,
不过这样的话,要改5层layer,代价太高了啊
另外,东西面积比较小,单单改几层连线的话对timing影响不大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是重新RC抽取做PT验证的好,这样确保。是否对timing影响小,不同工艺节点,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PT还是要跑一下的,
不过有问题的话,也只能有两三层metal可以动,办法不多啊,呵呵

网友:
按理说问题不大啊, 方便的话,数据发我下,我帮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