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算法 到 FPGA

楼主(2014-08-01):
我就一直纠结,哪种类型的算法适合用FPGA实现呢?(书上也就给了乘法器,加法器之类的,级别有点低啊)1,比如说,我用C++语言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实现了某个算法,那么用哪种来实现成FPGA呢?(是要先考虑算法可能对应的结构,延迟,然后再选择,还是说哪个运行速度快就选哪个?---但是有没有可能软件运行速度满的反而适合FPGA实现呢?)
2,哪种类型的算法适合用FPGA实现呢?(有没有原则性的东西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举几个例子也好啊,没什么概念啊)
3,任何算法在理论上都可以用FPGA实现?
4,我需要看算法设计的书吗?,叫我研究数学真头大啊。

(我这里关注的算法是指的纯的功能块。)

网友:
算法太多了 ,都是别人设计的!!!低级别的都用人家的IP核了

网友:
大多算法FPGA都能实现,采用FPGA实现算法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硬件加速和并行处理等特点来提高系统的运算速度,altera的DSPbuilder和xilinx的System Generator都可以实现大量matlab算法到硬件代码的转换,片上系统就能像CPU一样处理更多问题,乘加的模块用逻辑或者IP核来做,综合的自适应可以放到片上系统,我想应该可以实现大多的C\C++算法,并做到利用硬件的特点而达到算法解算加速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以后我工作了,都是用别人的IP核吗?自己需要设计纯的运算模块吗?

网友:
有些应该还是要自己写的,,成熟的算法一般都有IP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