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ncounter怎样设置布线的层次【已解决】

楼主(2014-08-01):
最近有遇到了新的问题,就是要把我的布线约定一下,横向条线都在奇层,纵向条线要在偶数金属层上。我找了好久encounter的command,没有找到,肯定牛人指点了,谢谢了~

网友:
tech lef里面有定义

网友:
对,改techlef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