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帮助,关于标签芯片读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4-08-01):
小弟最近对做出来的标签芯片 束手无策啊。 芯片以无线方式 读写器无法读到,但是同样的芯片用有线方式读写器就能读。 该款芯片封装绑定时,焊盘用了金属球,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影响啊。有没有大神给点意见啊,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
我也是在做这类芯片,你这无线的时候电源输出正常?如果正常,你无线的时候无法读到是读到错误的数据还是压根就没有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无源标签芯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天线应该没有问题哦  同样的芯片外接同样的天线都能读  就是焊接好芯片和天线的成品芯片读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能读的芯片是你的芯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引用你的描述,说的无线就是非接触,无源情形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封装用的cob?金丝球焊?金线会不会太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 同样的芯片 有线方式就能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射频标签要用天线接收能量给内部电路供电,如果你焊接芯片用的线太长,可能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电感负载,消耗了能量,而导致标签内部不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表述的非常不清楚,不过我想应该是阻抗匹配的问题,测一下天线进来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