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管脚分配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8-01):
Error (171172): Detected conflicting assignments for the following nodes.

Error (171173): Node flag from partition Top cannot preserve previous placement at PIN B10 and honor the location assignment to PIN C14  这个如何解决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跪求大神

网友:
就不能多给点信息吗?求助没有诚意,很难得到帮助的。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什么封装的,引脚怎么分配的,要说出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FPGA是EP4CE22F17,是256管脚的BGA封装的? 不是没有诚意。。是我不知道这些信息也需要。。小白请谅解~管教的分配就是上面说的,我把一个信号分配给C14,它不让,只让给B10,这两个都是普通IO

网友:
感觉从node flag from partition top入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信号是什么呢?是不是什么特殊信号,或者用了特殊模块,这种情况有可能要分配到特定引脚上。

网友:
我并不能分析出问题的具体原因,只是看你的log信息认为这句是问题的关键,这与你的设计相关,我觉得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特殊的信号,我就是想加入一个之前没有用到的管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我重新新建了一个工程,重新分配了管脚就好了,谢谢大家。。虽然还是不知道具体为啥

网友(2014-09-07):
回复 管脚分配出现的问题

改为红色部分就好了

改为红色部分就好了

网友:
Do you used design partation function of Quaruts software? If your partation was used post-fitting netlist, it can't change the matche pin assignment.

网友(2014-10-29):
回复 网友D: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根据你的回复,顺利解决,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