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射频的大神进来

楼主(2014-08-01):
射频电路中可以将一个电压源用电阻分压的形式得到一个想要的电压值吗

网友:
你确定电压源精度足够使用吗

网友:
看情况,电阻分压不是好的选项吧,电阻大了,这个电压太容易被干扰,电阻小了,引入了大的功耗,最好并点电容。

网友(2014-11-11):
回复 楼主:

加了DC-DC cover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