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问题:工程用JTAG下载run没问题,放在SD卡上配置FPGA后运行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4-08-01):
如题,同样的工程生成的bit下载文件,直接用JTAG下载结果正确,放到SD卡后配置到FPGA内,运行的结果有部分不工作。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望高手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否位序需要调整?》

网友:
你确定配置成功了?

楼主:
回复 3# 是的,我做的是思路通信,生成的bit文件,用JTAG下载,chipscop抓到的思路通信都没问题。而同样的bit文件用SD卡去配置FPGA,只有一路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