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导出sdf文件时的warning

楼主(2014-08-01):
从pt导出sdf文件时候报了很多一样的warning,我用的命令如下:
write_sdf -version 2.1 mult16.sdf
报的很多一样的warning如下:
Warning: The sum of the setup and hold values in the cell 'osc_reg[1]' for the arc between pins 'CK' and 'D' is negative, which is not allowed. To make it positive, the minimum hold value has been adjusted from -0.061186 to -0.038948.
这个怎么处理啊,是不管还是我encounter做错了?
多谢指点

网友:
没关系,  就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我之前没人回复我就跳过了这个问题直接导出了,不过打开sdf里面interconnect里面的全部都是零,我是通过calibre提的spef,主要是库文件没电容表和线载模型,但是我通过encounter导出的就不是0,不过我记得没有模型encounter会采用自己的算法,不知道我的sdf文件是不是哪出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没关系呢?

网友B(2020-11-13):
真的不需要管吗?总感觉心里不踏实

网友(2021-07-09):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弄明白了吗

网友:
dff的setup和hold的检查值,从负数改成0,相当于变得更严格

网友C(2023-05-26):
引用 网友B:
真的不需要管吗?总感觉心里不踏实

请问一下,最后真的不需要管吗?

网友D(2024-03-19):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最后真的不需要管吗?

PT默认产生的是sdf2.1,SETUP和HOLD是负数会照常写进sdf,但加起来不能小于0,所以会把HOLD往大了调,对于后仿来说,是hold约束变严格了,所以只要后仿过了就没事。 为了安心,也可以在write_sdf里加一个 -version 3.0,就没这个warning了,直接把负的HOLD变成0

网友(2024-07-08):
引用 网友D:
PT默认产生的是sdf2.1,SETUP和HOLD是负数会照常写进sdf,但加起来不能小于0,所以会把HOLD往大了调,对 ...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