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神混频器仿真电路输出端接法

楼主(2014-08-02):
关于混频器仿真电路输出端的接法一直搞不明白~所以向各位大神求助啊~见过几种接法
1:直接接port

直接接port

直接接port

2:接VCVS后接port

混频器之后加上滤波器也有对应的两种接法

3:接滤波器之后接port

4:接滤波器之后接VCVS接port

敢问做过的大神具体该怎么接~因为仿真出来的增益都不一样但是各种接法都见过,迷茫的很,求指点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输出端和滤波器之间需不需要接隔直电容啊?
感激万分

网友(2018-01-23):
混频器仿真电路输出端的接法

网友:
IC的话,应该用第二种吧

网友(2019-09-26):
感觉VCVS用来做差分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