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版图用Calibre 进行PEX 时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14-08-02):
对版图用Calibre 进行PEX 时遇到问题,求助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root/library/tsmc018flash/Calibre/calibre.rcx:
Error INCL1 on line 2914 of /root/library/tsmc018flash/Calibre/calibre.rcx - problem with access, file type, or file open of this include file: /home/lifusu/eda/ADC/tsmc018flash/Calibre/rules.

我打开calibre.rcx 里面的内容如图
另外我的rules 的路径为/root/library/tsmc018flash/Calibre/rules
跟2914行显示的不一样

网友:
用root账号,小心误操作啊。
不是告诉你第2914行出问题了,你要不注释掉,要不就添加正确的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改过来好使了

网友B(2017-12-17):
可以请问下楼主是怎么改的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但是不知道路径要改成什么,方便的话最好能附个截图,谢谢

网友(2018-07-23):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如何解决的

网友D(2019-02-18):
把那个rules改成你自己的路径

网友E(2020-04-01):
在.rcx文件中查找include可以找到出错的那一行,直接将rules文件的全部内容复制替代那一行。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2020-11-07):
https://www.edaboard.com/threads ... p-v1-7a-pdk.280164/
需要将路径更改为绝对路径或者用环境变量指定的绝对路径就可以了(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1-05-31):
引用 网友E:
在.rcx文件中查找include可以找到出错的那一行,直接将rules文件的全部内容复制替代那一行。我就是这么解决 ...

能详细说一下怎么修改的吗

网友(2021-08-15):
include 绝对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那个rules改成你自己的路径

正解

网友F(2023-04-23):
在自己安装了网上给的linux下的cadence用于学习时,且“我已复制该虚拟机”,且自己安装了一个库,库的路径和原本的不一样,在pex的rule文件中找不到原本的pdk路径了,需要按照提示的编译错误,找到对应的rule,且找到对应的报错行数(该行很有可能是一个INCLUDE给出的绝对路径或者相对路径下的文件),此刻只需要检查自己的PDK中相应的文件的位置,是否与rule中编写的一致,若否,改正即可。记得修改之前用//或者#对原本的进行注释,保存原来的内容。毕竟是重要的文件,改坏了可不好。

网友(2024-05-06):
引用 网友F:
在自己安装了网上给的linux下的cadence用于学习时,且“我已复制该虚拟机”,且自己安装了一个库,库的路径 ...

大佬大佬,我改了也不行,还有什么其他可能的原因嘛

网友(2025-03-13):
引用 网友B:
可以请问下楼主是怎么改的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但是不知道路径要改成什么,方便的话最好能附个截图,谢 ...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可以发个截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