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可以用于同等电平转换么?

楼主(2014-08-02):
看了一款电源芯片的手册,它的输入是一个范围,输出通过电阻调整,看起来可以做到5V到5V的输出。本来是想用这款芯片来降低纹波的,但是同等电平转换的话,性能会不会变得很差?求大神们指导。

网友(2015-02-11):
需查阅芯片占空比是否有上限限制,此外个人认为5V转5V可能温升问题严重

网友:
5V转5V肯定有损耗的。

网友(2015-04-30):
看采用什么拓扑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