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P衬底nmos的模拟和数字地该怎么隔离?

楼主(2014-08-03):
接不同名称地电位的时候layout的LVS不能过啊。。。如果不打deep NWELL有什么补救方法吗

网友:
就是LVS不能过的问题吗?建议把当前的电路做成一个symbol,然后在新的电路里调用这个symbol并且把所有的地连在一起,然后同样这个新的电路的版图也调用画好的版图,然后把画好的版图的两个地连在一起,如果这个时候LVS过了就过了,没过说明你那个真的错误

网友:
一般都有一个标示层用于隔离衬底,比如叫psub2或者xxblock之类,查查工艺给的手册

网友:
楼上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有怎么办?是不是这个工艺就不适合做多地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没有可以自己做lvs规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thx

网友:
psub2 psub2 psub2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