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模拟电路怎么分析啊工作中用到

楼主(2014-08-03):
这个图中那个3脚是正端,那个二极管是个光敏二极管,能生成一个500左右HZ的类似正弦波但是那个波形有点地方是尖的,怎么分析,或者那本书上有介绍啥的谢谢了

楼主:
没有回复自己顶一个

网友:
是一个I-V转换电路,C67、C71主要作用是滤波,500Hz的话,C71可以加大一点,滤除杂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