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esults Display Window里面一些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4-08-03):
1. betaeff、cgbovl、gmoverid、qinv、reversed、type、vfbeff、vgsteff是什么参数呢?q开头的是电荷量吗?pwr是该管功率?ron是导通电阻还是输出电阻呢?2. 另外为什么有的电容是负的呢?负电容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
3. 其中有些单位不太明白。比如说z、y、P,这几个是什么单位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A(2020-06-02):
大佬,问题解决了嘛?这个去哪里看呢

网友(2021-11-02):
引用 网友A:
大佬,问题解决了嘛?这个去哪里看呢

大哥,看懂了吗

网友:
没看懂,比较菜,而且画版图去了,现在也只会看region和vth 照我问别人的回答来看就是肯定有对应的资料解释,问题是去哪里看我也不知道…大哥你看懂了的话就再回复一下hhh?

网友:
1) type:MOS 管类型,可能值为 n 或 p。
2) region:MOS 管的工作区域,可能值为 0~4,分别对应:
表 B- 3 MOS 管工作区域的数字表示
Region 工作区
0 关断
1 线性区
2 饱和区
3 亚阈值区
4 击穿

3) reversed:MOS 管是否反向,可能值为 yes 或 no。
4) ids (A): 阻性漏源电流
5) lx4 (A): ids 的别名,当 MOS 管反向时有相反的符号。
6) lx50 (A):衬源电流。
7) vgs / lx2 (V):栅源电压。
8) vds / lx3 (V):漏源电压。
9) vbs / lx1 (V):衬源电压。
10) vth (V):有效阈值电压。
11) lv9 (V):vth 的别名。
12) vdsat (V):漏源饱和电压。
13) lv26 (V):平带电压(Flat-band voltage)。
14) lv10 (V):vdsat 的别名。
15) gm / lx7 (S):共源跨导。
16) gds / lx8 (S):共源输出跨导。
17) gmbs / lx9 (S):衬底跨导。
18) betaeff (A/V2):有效 β 值。
19) cjd / lx29 (F):漏区衬底结电容。
20) cjs / lx28 (F):源区衬底结电容。
21) lx12 (Coul):衬底电荷(Qb)
22) lx14 (Coul):栅极电荷(Qg)
23) lx16 (Coul):漏区电荷(Qd)
24) lx24 (Coul):漏区 PN 结电荷。
25) lx26 (Coul):源区 PN 结电荷。
26) cgg / lx18 (F):dQg_dVg
27) cgd / lx19 (F):dQg_dVd
28) cgs / lx20 (F):dQg_dVs
29) cgb (F):dQg_dVb
30) cdg / lx32 (F):dQd_dVg
31) cdd / lx33 (F):dQd_dVd
32) cds / lx34 (F):dQd_dVs
33) cdb (F):dQd_dVb
34) csg (F):dQs_dVg
35) csd (F):dQs_dVd
36) css (F):dQs_dVs
37) csb (F):dQs_dVb
38) cbg / lx21 (F):dQb_dVg
39) cbd / lx22 (F):dQb_dVd
40) cbs / lx23 (F):dQb_dVs
519

41) cbb (F):dQb_dVb
42) ron():导通电阻。
43) id / i1 (A):漏端电流。
44) is / i3 (A):源端电流。
45) ibulk / i4 (A):衬底电流。
46) lx5 (A):源端 PN 结电流。
47) lx6 (A):漏端 PN 结电流。
48) pwr (W):处于工作点时的功耗。
49) gmoverid (1/V):Gm/Ids
50) lv36 (F):栅源交叠电容。
51) lv37 (F):栅漏交叠电容。
52) lv38 (F):栅衬底交叠电容。
53) lx10 (S):漏区二极管跨导。
54) lx11 (S):源区二极管跨导。

网友B(2022-04-08):
可以参考,cadence中的help文档,文档名称为parameter index

网友C(2022-11-02):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cadence中的help文档,文档名称为parameter index

没有看到这个文档,只看到一个Virtuoso Parameterized Cell Reference

网友(2023-04-19):
可见何乐年《模拟集成设计与仿真》附录B.5

网友:
查看器件参数:
calculator中选择OP,然后选管子,选list的下拉,即可看到需要的参数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这个文档,只看到一个Virtuoso Parameterized Cell Reference

可以去help里面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