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电压源基准输出缓冲器的运放如何设计?

楼主(2014-08-03):
带隙电压电源为1.25V,电路电源范围为2.5V—5V,现在需要设计一个输出缓冲器的运放,需要在2.5V—5V范围内正常工作。但是在低电压的时候运放容易进入截止区?不知论坛里朋友有没有相关参考资料可供学习的。

网友:
不明绝地啊啊啊啊

网友:
2.5~5V正常工作的运放,一般2级运放就能实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课设做了一个 二级运放 但是2.5V-3V就工作不了了 3V-5V倒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提高一点Vdsat,适当减小每个管子的Von,2.5V可以做到的,就是增益低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你的回答,我再试试研究一下。

网友:
2.5V 0.5um器件可以工作。用简单的结构

网友:
理论上 0.5um器件可以工作到低压2V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理论上。。。设计的时候应该会遇到一些麻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1.8v就启动的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该如何增大Vdsat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   增加VGS。。。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看你怎么设计了。简单的AMP都可以在2V一下工作,还有基准也能在2V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