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2014-08-04):
新手一枚,最近看了看相位裕度的定义 PM=增益交点对应的相位值加上180,比如如果增益交点是-175读的话相位裕度就应该是5°是吧,那要是45°的话pm应该是多少呢?如果在波特图中增益交点之上已经存在-180度了,(转一圈)但是增益焦点对应-120°的话是pm应该是60°,那不是稳定了吗?但实际上这个系统已经不稳定了吧(相位-180°的时候增益大于1)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看偏离原来多少度

网友:
嗯,楼上正解,看偏离0Hz的时候多少度,还有,ac分析其实不可靠的,最终还是要tran分析稳定才算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