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模块设计

楼主(2014-08-04):
如图所示,此模块有9个数据输入,但数据不一定什么时候过来,可能有先后,可能是同时的,9个标志位,表示有数据过来了。现在就是要完成当9个数据中即使出现同时输入时,也能够顺序输出。想不出,请大神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电路功能描述还不够清楚,需要一个数据输入输出量的估计,举例说如果你长时间的9路同时来数,缓存小输出是承受不了的,如果输入数据很久才来一个那逻辑也简单,所以还需要更详细的应用条件描述才能得到你想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如时间间隔比较长,且同一时间最多有3个数据同时到达呢?就是不明白怎么缓存一下,或者延时一下也行,我有试过把同时来的那几个数据用类似#50这种延时分开输出,但是会丢失数据,不懂为啥?

网友:
你现在应该是没有把数据存下来,输入数据改变了,输出还没来得及发送的数据就丢失了。你要将输入的数据按你想要发送的顺序存下来,输出端顺序发送就行了。

网友:
来个两级缓存吧,第一级接收各路输入,第二级同时读第一级缓存,就拉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指用FIFO么?

网友:
你这个是SPA吗?静态优先级仲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点这方面的意思吧。。。其实就是想完成不同数据假如同时来或者间隔时间很短的时候,能够让其中一个数据先出来,其他的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存。。。用FIFO之类的话,我感觉要用到好多,浪费资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相当于是个异步电路,因为所有的数据标志位,也就是请求信号,到来的时间都不一样。与clk没有任何关系。
  在设计这个电路的时候,如果是要应用于真实的工程,就要考虑亚稳态的问题。不知道你是搞学术还是搞工程。

  给你一个SPA的思路吧,找这篇文章  QNoC asynchronous router,看110页

  一个多路SPA的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RAM,资源省点

网友:
难道工作之后都是用verlog么?

网友:
感觉输入数据时序还是没说清楚,这9个数据r0-r8输入时序是怎么样的呢?(1)是这一组数据输入完毕后下一组数据才输入吗(如按照r‘321456807’这样一组一组输入,组内数据不重复)?(2)还是一组输入中可能还会有重复的数据(如按照r‘322348007’这样组内数据有重复)?

如果是(1),那么设置两组寄存器就可以了,一组锁存输入数据,另外一组作输出寄存器;如果是(2)就得考虑使用缓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数据不会重复的,就是9个不同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