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b 160M pipeline ADC的 sfdr 只有53dB,求大侠帮忙看看!!

楼主(2014-08-04):
各位大侠,小弟设计了一个12b 160M采样,1.2V供电的单通道pipeline ADC,全差分 SHA/1.5+1.5/1.5+1.5/1.5+2.5/2.5+3结构,前后级运放共享。自己没设计基准电路,VREFP/VREFN/VCOM都是外接的。各级也都做过功能仿真。sHA带负载时仿sfdr有88dB。整个ADC 加入正弦波功能仿真正常,但是信噪比很低,sfdr也才53dB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下图是test_bench,ADC后面加了一个12b ideal dac将输出转换成模拟量。取64个点

下图是输出结果,基本上功能没问题
下面是各级加斜坡信号仿真结果
SHA/1(SHA+1.5)功能仿真
2/3(1.5+1.5)功能仿真

4/5(1.5+1.5)功能仿真

6/7(2.5+2.5)功能仿真

网友:
ramp input时候开头向下那几个这么突兀,是怎么回事?
底层每个stage要保证function正确,不要一下来个top的仿真,步子太大不好
你这个top的仿真,noise floor这么高,不是performance issue,是function不对
还需要debug,其实adc top输入ramp,看看是不是单调,也许会发现些什么

网友:
跑个斜坡一个台阶两个周期,就知道哪一级出问题了,你这信噪比太低,后面的MDAC或者比较器明显有问题啊~

楼主:
回复 2# fuyibin 我觉得开头那几个向下急突兀是因为是瞬态仿真,电路首先需要一个稳定过程,到后面电路稳定之后功能就正常了, 下图是我将STG6和STG7单独做ramp输入的仿真结果。2.5b/stg输出斜率是4左右没问题。
   我再试试您说的top ADC输入ramp试试。还有我之前仿过100M采样下得sfdr是78dB,sndr是66d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不太理解您说的一个台阶两个周期是什么意思?您能稍微详细说说嘛?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是同样的时钟和输入加到理想ADC上,和实际比较着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ramp输入,mdac 的residual怎么幅度大小不一?是不是ramp 太快了?但是最多也就差一个clk cycle ramp的输入的差,不过要x4

楼主:
回复 网友C:

MDAC residual幅度不一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吧:1、比较器本身失调存在 2、电路运算有延时。不过有数字校正电路在的话,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top ADC输入ramp的截图如下,输出效果确实很差!!!我再查查看!
里面不仅有许多明显的毛刺,而且怎么台阶高度也不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窄的毛刺不要紧,是输出12bit data之间有skew,用ideal dac转换时候就会见到毛刺
在0.9us时候有个非单调看见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没错,毛刺是高位处数据变化的时序上有skew。  你说的非单调是这个?(白圈里面)

网友:
对,只要有非单调,肯定是function错,其他地方的step有大有小也应该是这个原因,不过表现的不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我仔细再查查,之前看别人帖子她说你看到你回复就很激动,我怎么发现我现在也有点激动!!!    对了,仿出来的步阶应该是一样高的对吧?下图是加入ramp输入之后的data output,按理来说每一位的高电平宽度应该是一样的,最多差一个周期也就是1/160M=6.25 ns左右,可是我这个在高位时还好,在6—11位(这里顺序反了)时,高电平宽度明显有问题,这里往后是两个2.5bit/stg+3b flash,所以我猜我的2.5bit级设计的有问题,我现在将这些2.5bit级全换成1.5bit级试试加ramp,看输出结果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fuyibin前辈是eetop少有的几个在论坛活跃了8年,至今依然保持很高活跃度的坛友。他解答的问题,通常一针见血。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得向他好好学习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把所有2.5bit级都换成了1.5bit级仿ramp似乎还是存在非单调。

网友:
都是前级采用高位的MDAC,后级采用1.5bit的,你这个比较独特

网友:
我是从第一级单独仿真,看其位数,然后再第一级加第二级一起仿真,最后整体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当初这么做是觉得用多位的话,反馈系数太小,运放带宽太大,运放不是很好做,要同时兼顾增益和功耗的话我觉得高速点儿的ad,高位用多位代价太大。对了你的第一级怎么仿?后面的电路都用verilogA写?

网友:
对,用verilogA写的,只有需要测试的一级产生误差,VerilogA写的模块只有量化误差。

网友:
这样比较好debug,不然你全部搭建完,仿真,谁知道哪里的问题,不够直观吧

网友:
按我的经验吧,12bit的SFDR仿真应该在75dB以上,以前做过高度高精度的pipelinedADC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是用VerilogA把所有的子模块(如,开关,运放,数字校正等等)写出来然后再搭一个整体,还是把所有后级的adc功能用VerilogA写出来?能把代码让我参考一下嘛?

网友:
回复 23# wuyanwei   在搭建circuit level前,整个ADC是用VerilogA建模过的。代码已经没有了,当时学校的时候,在实验室的服务器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知道啦,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12bit至少仿真到74dB的是 sfdr 还是 sndr ?

网友:
回复 网友B:
SFDR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呢?我问过许多人有说 sndr 的,有说看主要关注哪个的,也有说sfdr的。我觉得应该是sndr吧,作为仿真的话,没有考虑到热噪声和失配,唯一的非理想因素应该是建立误差和时序方面造成的其他误差,如果设计合理的话理论上sndr至少74dB吧?下图是我把2.5bit级换成1.5bit级的ramp仿真图,昨天忘了贴出来。明显还是有非线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SNDR 对应有效位数,考虑了noise 的影响,一般是比SFDR低10dB左右,比如如果你设计比较好的话,SFDR可以达到80dB,那么你的SNDR一般就只有70dB左右,对于看哪个指标都重要,它们反映的方面不同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真中可以加噪声和失配的,只要你的pdk包换这个noise model和mismatch model 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检查一下subADC的码输出对不对,再检查一下时钟信号,首先需要保证不出现误码失码,设计没问题了,再看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sub-ADC应该没问题的,我把开关和运放都换成VerilogA写的的话,sfdr得到88dB,sndr得到71dB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难道你没用自举开关?前两级MDAC都需要用,后面的是传输门就行,尺寸你自己优化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只有采样电路用的自举开关,后面都是传输门。一般不都是这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级MDAC你都不用自居开关,那你采样到的信号SFDR估计就只有60多DB,后面电路还怎么量化,你研几了?多看看论文先,会有很对启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开关的非线性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的,你如果想做一个很高的SFDR,开关一定要自己去调整优化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先换理想开关,再换理想运放,这样你能知道主要影响的是什么了,一般性能特别差的话,是运放的问题,开关优化后,可以提高6个Db的SFDR,我以前的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E:

   马上研三了,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自举开关,加自举开关是由于开关导通电阻对输入信号有依赖信导致非线性,那只有在SHA处才用啊,MDAC那里的输入点评应该都变化不大了,为什么还要用自居开关呢?对了,你有QQ吗?加QQ聊吧?我的674325623

楼主:
回复 网友E:

   自举开关的使用是由于输入信号变化对导通电阻有影响导致非线性,经过SHA之后MDAC为什么还要用自举开关啊?SHA和MDAC的输出基本上都稳定了,不会造成太大的非线性吧?我怀疑可能是运放的事,可是我的运放瞬态建立都仿过了,它还会存在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段时间没接触ADC了,反正细节很多,如果觉得出来的波形很离谱,一般就是运放建立有问题,或者是CMFB的问题,最后再优化开关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E:

CMFB?不是说只要瞬态建立没问题就行了,还要看CMFB?我的第一级建立误差应该在70uV左右,下图是我仿真建立误差的test bench,您看看有什么问题吗?这里之后我还在级电路中定性的仿了建立过程,因为在级电路中没法看建立误差,只能是看建立过程是否满足,也就是看下级采样点是是否建立完成,没法定量的看。最后就是把VREF结成固定电平,仿真SFDR。

网友(2016-09-03):
学长应该毕业或者读博了吧,不知道学长当时这个pipeline adc从开始着手到完成版图用了多长时间,我目前研二,后面很有可能做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是第一次弄,没人带,那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最好实验室有人做过,你自己也有一些版图基础,不然花费的时间还是很长的。不过纯pipeline的现在没啥优势了,除非能做更高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第一次做,实验室老师没有专门做过的,老师们偏射频和低功耗模拟,有个师兄做的SDM,不过老师好像不想我和师兄做一样的,到时候估计就是请教下师兄,然后和老师就留下运放和比较器这种东西了

网友(2016-11-25):
回复 网友F:

   同道中人呀,pipeline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