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模块设计

楼主(2014-08-04):
三个同时输入的数据如何顺序的输出?

网友:
锁存,再连续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问题与9输入的那个不同,如果是同时到达,就好办多了,完全是同步电路,有clk。将数据标志按照一个优先级顺序进行应答,输出数就可以了,非常基本的电路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标志信号只有一个时钟有效,且跟后面程序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请求失败后,又重新请求的可能。当我使用优先级后,给予其中一个应答,另外两个信号已经没有请求信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标志信号可以理解为请求信号。我其实已经迷惑了。之前你说所有的标志信号的到来时间是不确定的。这里又说是一个clk,然后标志信号就没了。几点疑问似乎需要讲清楚:(1)标志信号是否是异步信号,还是同步信号。同步信号就没有到来时间不确定的问题,都是在clk沿到来

(2)为什么如果选择传输了其中一个,其他的标志信号就会消失,分明你没有给予任何应答。相当于一个银行服务多个客户,其他客户还没有服务,为什么会消失

(3)假设所有的标志信号都是脉冲信号,不管响应不响应,大家一个clk后都会消失,即使不应答,那就就得将其锁存起来。每当服务完一个,触发下一个flip fl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啊,好厉害啊你,我都没说清楚,你说的比我还清楚,我现在的情况就是第三种情况,但是不知道怎么锁存。。。所以我昨天在改程序,改成需要应答才会消失标志信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