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out AOCV

楼主(2014-08-04):
请问 各位大侠 timing analysis 时,AOCV中的GBA mode 和 PBA mode 的区别?
和两种mode在计算cell depth的方法上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GBA会更悲观一些??

网友:
pba 会重新recalculate一遍,transition的方式问题吧,  更加乐观(合理些),

GBA是传统方式, 也可以用作signoff

网友:
   graph based analysis vs path based analysis
在slew merge时,GBA更悲观但省计算量。PBA更真实。
在AOCV中,应该也是类似的计算方式的区别吧?

网友:
请问 各位大侠 timing analysis 时,AOCV中的GBA mode 和 PBA mode 的区别?
和两种mode在计算cell depth的 ...
引用 网友A:

    PBA 更精确,GBA快,偏悲观

网友:
精确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有道理的waive ,可以少修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的reply,表象的区别,GBA悲观些,PBA更真实些,我都知道。

网友:
回复  icfbicfb

    谢谢的reply,表象的区别,GBA悲观些,PBA更真实些,我都知道。
引用 网友A:

    slew merge的时候选择方法不一样,GBA是直接用最悲观的,PBA是用实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他们的主要的不同还是在cell depth的计算上,你知道他们具体的计算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