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的电源布线

楼主(2014-08-04):
想问问电源线和地线一般用金属几走啊? 所用的工艺库是2P4M的。 电源线和地线应该怎么走呢?  电源线上要打接触N阱的孔吗?

网友:
看 design 的需求

网友:
怎么方便怎么走

网友:
前提要满足过电流能力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分模块版图一般都采用次顶层金属作为电源线,方便在整体版图中顶层金属可以跨越模块电路,具体宽度要看电路的工作电流大小来决定。

整体版图中,一般用顶层金属作为电源线,因为其电流能力强。

所谓电源线上打衬底接触,只要连上就行了。毕竟N阱只是个电位,没必要考虑电流啊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N阱只是电位,没必要考虑电流,能再解释下么?    一直以为衬底接触和N阱接触孔是越多越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我说的有点儿问题。
N阱的接触如果是PMOS管的话,为了减小衬偏效应带来的影响,肯定是多多益善。

如果N阱接触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环的话,随便打个VIA孔接到电源线上就好了。(比如DNWELL-NMOS)

另外,衬底接触最好不要走电流。因为会有电压损耗。

以上。

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