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流量控制!!

楼主(2014-08-04):
在pcie gen3 接口中,那几个流量控制信号fc_*,可以不用吗?只用握手信号和buffer_available信号可以无错误的传输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还没用过哎,,学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wc

网友:
基本上,你只需要处理好TLP层次的数据就可,DLLP和物理层的不需要去理睬。所以完全可以不去管FC之类的东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你的回复比2楼有价值多了,不知道关于dma那块你清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对pcie dma 流程清楚吗?比如发起过程?pc端存储空间何时分配,是固定地址还是每次都是变换的?

网友:
呵呵,看看~貌似不会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哈 。。

网友:
回复 9# cqxiaohei 哈哈,不过以后可能要用PC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