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ncounter发现geometry违例【已解决】

楼主(2014-08-04):
encounter发现geometry违例。这个geometry violation是DRC的violation吗?还是connectivity violation是DRC的violation,还是两个都是?这些violation在DRC阶段修复可以吗?还是就要在P&R阶段进行修复?钥匙修复的话怎么修复好?谢谢

网友:
geometry,connectivity 都是edi的内建drc,lvs ,一般是要修的,有些是假的

你的问题太多了,建议看下userguide,否则问题问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