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则表达式中的惊叹号(!)代表什么

楼主(2014-08-04):
如题,谢谢。
今天在tcl中碰到一个!,不知道代表什么,
请大牛指点~

楼主:
grep "\!* file,其中的“\!*”代表什么啊?

楼主:
脚本区好冷清~~~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zvZ5VrwMs5rNgyBNxbnkhQtrmNW6iNc-LZUWMkJ1axrT_xA2cqbT6PucqWwVpXwGhoPSk2-ockXeHQ1KcvAVNF0YBWI40ZkJrlRtHuNlxP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lz,
不过这篇主要是linux中的符号,没有找到正则表达式中的含义~~~
不明觉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
grep "\!* file,其中的“\!*”代表什么啊?
这个怎么解释啊?谢谢了~

网友:
    tcl里还是linux里?  这个"是一个单的还是一对?

网友:
转义!而已, 就是匹配!而已,只不过在shell的grep有点问题,加\更加转义,

用egrep 可能不用\ ,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rry, 写错了,应该是这样:

grep "\!*" file,其中的“\!*”代表什么啊?

在tcl里,比如
alias aa 'grep "\!*" /usr/mark/home/salary.text'

然后我用 aa Daniel, 就可以grep出Daniel在salary.text中的信息。
这里的\!*代表的是我输入的字符串,但是没见过在哪有这样的解释?

网友:
应该是指!本身。 加\是为了消除它的特殊含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后边的星号*呢?代表多个! .....??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我觉得这是代指我要grep的字符串,你觉得呢?

网友:
这是历史机制,!* 代表上一个 command 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参数
\转义 alias 里面的叹号,让 aa 在使用之后再展开 "!*" 而不是立刻展开

楼主:
回复 网友D:

    袄,没大明白展开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直接aa “string”就相当于grep “string”?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相当于 grep "string" /usr/mark/home/salary.text
    你可以试一下不用反斜杠,再 aa "st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一直没有找到相关的解释,我去试试不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把\去掉,再aa "string",感觉像是先grep “”,把文件内的所有行都罗列出来,然后就提示找不到string...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时候 !* 代替的是前一个命令的所有参数 (不包括命令本身)

网友(2014-09-07):
回复 网友E:

你这 \! 用在.chsrc里边吧,作用跟shell脚本里的$1, $2...类似

网友:
如果是在linux系统的命令行下
grep “\!*”
中使用反斜杠转义!,是因为!在和命令行下历史命令的展开有关,所以要转义它,使它成为普通的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