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Spartan 6 的LVDS引脚最高接收速率

楼主(2014-08-04):
Xilinx Spartan 6(XC6SLX9-3CSG225C) 的LVDS引脚最高接收速率能到625M吗?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可以,仔细看看D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可以的话,是直接通过xilinx原语:IBUFDS和Obufds就能实现625M lvds 数据的正确收发吗?

还有我看了Spartan-6 FPGA Data Sheet:DC and 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没看出来可以接收625M,

您能具体指点一下在文档什么地方吗?

谢谢!!!

网友:
DS162 Table 25

网友:
DS162 上面有详细数据,另外625M没有问题,我验证过630M。

网友:
搜lvds sdr or lvds ddr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