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楼主(2014-08-04):
开学大三了,我对模拟cmos比较感兴趣,拉扎维的书前九章现在在看第三遍,书上的电路用Cadence软件仿了下,课后题也正在做,但是想开始设计简单的电路,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应该从哪开始呢?

网友:
拉扎维的书偏重于讲基本理论,可以从艾伦的教材入手,特别是从运放入手

网友:
Try to design a good quality band-gap circuit. Voltage reference is an important building block for many applications.

网友:
我觉得这个阶段应该想清楚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好多人都在说做ic是夕阳行业。

网友:
同意楼上,思考下人生价值之类的问题吧,现在想不明白,以后走起来一塌糊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一直听说艾伦大师的书讲运放特别好,先找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确实要好好考虑下。不过IC产业在中国应该还很好啊,就是和国外差距比较大,不能说是夕阳产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中国还不如国外

网友:
起码IC产业饿不死

网友:
注意把电子工程系的课程学一遍,先认识基本的元器件,知道IC外边都是什么,再说其它的吧

网友:
模电和信号与系统

网友:
digital IC design will better .

我做過 logic design , RTL , analog design 多年後發現 模擬空間越來越小

网友(2014-09-17):
wozheyangde新手,是否可以看这本书?

网友:
网上有份复旦的二阶米勒补偿运放设计稿,可以参照那个弄弄

网友:
有理想,好青年。
可以看第十章了,第十章很重要。
看完第十章就做第十一章的Bandgap。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谢谢,最近正在看,然后按照复旦给的一个设计教程设计运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国内应该还有机会吧,毕竟国家现在在大力扶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