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什么时候定义宏,什么时候定义parameter呢?

楼主(2014-08-04):
比如我的模块中有一个参数T 是可以配置的,那我是把T定义成parameter还是定义成宏呢?

网友:
个人习惯尽量用parameter。
parameter只在模块内有效。
define是对所有文件有效的。
就像全局变量要尽量少用一样,能用parameter的不用define。

网友:
全局变量少用

网友:
宏是全局的,parameter是本地的,就这么简单

网友:
要清楚自己这个参数对系统的影响,如果你就是整个系统的owner,这一个定义你知道会全局使用,那这么做;如果仅是开发里面的模块,慎用。

网友:
parameter 用于同一个module, 宏用于不同module之间的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