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 采样开关的线性

楼主(2014-08-04):
最近在SMIC 0.13(1.2V)下做一个100M 12比特的pipelined ADC,在做SHA的采样开关(自举开关)时发现采样开关有较非大线性,三次谐波失真较大(-77dB,输入差分1Vpp(-6dB),40M,NMOS 开关尺寸32/0.13),SNDR为70dB,SFDR为71db。以为导通电阻太大,就将开关尺寸加了一倍(NMOS,64/0.13),失真依然没有得到改善,SNDR依然只有70左右,不知什原因,前教有经验的前辈指导和建议,先谢过。

网友:
使用bootstrap开关

网友(2015-04-11):
楼主,我想问问你是怎么仿真SFDR和SNR这两个参数,求赐教

网友:
有人知道如何解决  采样开关有较非大线性

网友:
boostrap 开关
另外lz把管子尺寸调小试试,尺寸大了电荷注入严重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