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2lvs转spice网表时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8-04):
本人用v2lvs转spice网表转出来的网表中含有$PINS。看了calibre的文档用-i option(这个option必须配合-l verilog_library_file使用)v2lvs -v -o -s0 -s1 -i之后产生出来的spice网表既然是空的文件,如果去掉-i option后跑就有文件,但是就是刚才提到的有$PINS这种东西在网表里,还是取消不掉。。。求指点了。

网友:
当调用 pin 的顺序不一致的时候,这个 $PINS 是必须的

网友:
如果是做lvs, $PINS 是可以被calibre认识的, 这个是calibre认识的spice格式,

如果你要标准spice 给仿真器, $PINS 可能是不行, 要用-i

网友(2015-09-10):
回复 楼主:

    您没用-s这个选项吗?   我用您的方法做了会报警告, 说是一些标准单元没进去吧
warning:No module declaration for module DFFSX1 first encountered in module trng
不知道为何。  总感觉不太对。。

网友A(2017-12-01):
回复 网友B:

使用v2lvs -i转换的.cdl与原先的门级网表连接关系不一致了(lib.v的端口顺序与lib.cdl中的端口顺序不一致),导致由此得到的.cdl导入cadence时连接关系错乱了,该怎么解决?

网友(2019-04-04):
版主说的对,经实验成功

网友C(2020-03-27):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使用v2lvs -i转换的.cdl与原先的门级网表连接关系不一致了(lib.v的端口顺序与lib.cdl中 ...

也想知道怎样解决这问题

网友(2020-10-29):
引用 网友C:
也想知道怎样解决这问题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使用v2lvs -i转换的.cdl与原先的门级网表连接关系不一致了(lib.v的端口顺序与lib.cdl中 ...

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D(2021-04-25):
我试了一下,只能用v2s,不能用v2lvs,即使v2lvs用了pin order的option。
因为verilog是区别大小写的,而spice不区分,v2lvs导出的spice网表不能把同名(大小写不同)的verilog net正确实别。
而v2s可以自动给同名的net重命名。
v2s需要用-s option给出底层subckt的库,比入std cell,来保证pin的顺序一致。

网友E(2025-07-22):
引用 网友D:
我试了一下,只能用v2s,不能用v2lvs,即使v2lvs用了pin order的option。
因为verilog是区别大小写的,而sp ...

请问v2s是哪个工具下面的,目前我们的环境里没有这个小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v2s是哪个工具下面的,目前我们的环境里没有这个小工具

Calibre吧

网友:
谢谢,我在synopsys的hsim下找到了这个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使用v2lvs -i转换的.cdl与原先的门级网表连接关系不一致了(lib.v的端口顺序与lib.cdl中 ...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