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中SVA可不可以加在DUT内部的block中

楼主(2014-08-05):
目前我在UVM中想加入SVA,现在看到的方法是在interface中加入SVA。我的问题是,如果我的TOP DUT中是由很多block组成的,并且每一个block是有UVM验证环境的。那么当我想对TOP DUT做SVA时,只用在interface中加入SVA,并通过UVM观察即可。但是当我想对内部block之间的信号进行SVA验证时,请问怎么做?难道必须在block level的UVM中看吗?

还有,如果我将SVA写到每一个block design code中,那么在UVM中可以check我design中的SVA吗?

大神现身回答吧!

网友:
引到TOP层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在DUT里面的SVA,也就是写在Design里面的sva可以通过UVM查看是否被cover了吗

网友:
DUT内部写的断言,在仿真的过程中只要条件触发,就可以check了。UVM和DUT之间只能通过接口来进行数据通信。
你的意思是DUT内部的断言如何在UVM中检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怎么在UVM中检测阿

网友:
这个貌似做不了吧。你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交流一下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在公司实习,公司从一开始没有UVM到现在要用UVM来做都是让我来探探路的。现在做完block级别的模块有两个了。如果现在要做TOP级别的,那么想要看到内部block之间DUT的assertion。公司要求,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到阿

网友:
我现在在公司实习,公司从一开始没有UVM到现在要用UVM来做都是让我来探探路的。现在做完block级别的模块有两个了。如果现在要做TOP级别的,那么想要看到内部block之间DUT的assertion。公司要求,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到阿

仿真的时候,只要给适当的激励,DUT内部的断言就能够被触发到了,可以在仿真log文件中看啊。为什么一定要放在UVM中呢?uvm本来就是sv的,没有放在uvm中的必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自己弄出来了  谢谢啊

网友:
你是怎么弄的?呵呵  学习一下

网友:
uvm会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公司让我做说明可以的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直接把assertion写在内部block中,makefile中vsim加命令能看到

网友:
就是直接把assertion写在内部block中
什么block? vsim 后面加什么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