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滤除开关电源输出的纹波?求解

楼主(2014-08-05):
我用的是200W、20V-26V可调的开关电源,驱动大功率的led灯珠,led参数是3.1V,350MA,7个串联,10组并联,希望能够滤除开关电源的纹波,使led灯珠工作更加稳定,但由于本人专业的原因,对电路滤波不是很懂,希望各位网友踊跃发表意见和建议,谢谢,电路简单点好,但是复杂的也行,只要滤波效果好哈

网友:
并输出电容,加LC滤波器

网友:
注意,一般RIPPLE是控制ESR电阻小些,但是有些芯片RIPPLE太小,会出现不稳定的,要注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