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rtation后的lvs问题

楼主(2014-08-05):
lvs

lvs
由于出现如图的连接关系,导致lvs时一直报短路错误,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这不算短路吧,  改网表连接就好了, tiecell是可能接到外面的

你改成自己内部模块tie off连接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lvs报错啊

网友:
发 lvs.rep 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没截图,反正就是帖子里面说的那种情况,很多pin连的tie cell,然后这些pin上都有label,然后lvs就报错短路,一根线上有好几个label。主要是partation的时候assign pin,我把所有pin都选了,其实某些如果在顶层做是被优化掉的,然后我都选了话,在子模块就会出这样的问题,我是这样分析的,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在top或submodule改spice不就好了,  如果确定gds是对的话,只能改sourc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