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MIC55LL的varactor会漏电?

楼主(2014-08-05):
SMIC55LL下,给varactor的直流bias voltage前加一个很大的RC filtering来滤除偏置电路的噪声,那么在仿真synthesizer lock的时候,可以看到lock后,这个直流bias点会持续下降(因为漏电,并且前面的RC filtering中的R太大来不及补充)!只有把这个RC filtering去掉,才能补充电流不会导致直流bias点电压下降。有人碰到过吗?个人觉得是因为varactor的model烂导致(还是process本身烂?),用tsmc的同等工艺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会漏,要相信model

网友:
thin oxide当然会有gate  leakage

楼主:
thin oxide当然会有gate  leakage
引用 网友A:

   而且是常温,还不是125C

楼主:
会漏,要相信model
引用 网友B:

   而且是漏得莫名其妙要说是普通的core device到地漏也就算了,我把VCO varactor周围其他device都用analogLib的理想device(没有漏电!),只有varactor用真实device,结果varactor bias voltage那点依然漏电导致电压下降,tnnd,这电流都往哪流,连路径都没有,varactor又只有两端,另一端电压比漏电这端电压还高,难道它隐藏了第三端,从这隐藏的第三端漏走了,靠

网友C:
漏电是存在的,40nm工艺下,漏电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仿真有问题吗

网友:
varactor model 有含漏电 , 那一般 mos  40nm 會有含 gate thin oxide   leakage ?

因為一般 model  gate leakage , selfheating 好像沒有 .

网友(2020-11-01):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inform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电是存在的,40nm工艺下,漏电已经很厉害了

how about 180nm?

网友:
can you introduce me more about SMIC55LL?

网友:
kinda interested in, but hard to search.

网友:
because I am designing a voltage tunable capacitor using CMOS technology

网友:
Open to you, I use ADS tool and Virtuoso+Assura tool to do that project

网友:
So I need a varactor design reference

网友:
Your SMIC55LL reference might help me

网友:
Please post any varactor references here

网友(2022-04-18):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我换成IO的依然漏电啊,奔溃,大概率是model的问题

请教一下,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core器件换成IO器件,偏置电压还是会被一直拉低,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好,请教一下这个varactor漏电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我换成IO的依然漏电啊,奔溃,大概率是model的问题

我换成IO也漏电,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12-22):
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2023-11-30):
有大佬解答下这个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