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timing check

楼主(2014-08-05):
有个问题,在做STA时,如果有两个时钟经过MUX选择,在SDC中没有指定MUX的s端口,PT是否会check两个的时序关系,然后只报出来最严重的路径,还是只会check最严重的时钟。如果两个时钟都做检查,怎么报出来另外一个时钟路径

网友:
只报最差的,

要报另外一个clock,可以-from that 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用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已经解决问题,report_timing 加上-nworst 后 就可以都报出来